[MACBOOK]
关于两台苹果一体机A1311 无背光的思路

楼主(2015-09-16):
本人在浙江温州学习笔记本与苹果手机  现在手上有苹果A1311两台一体机 无背光 没有思路了 有师兄修过吗      明天拍照上图     请大神些给思路 有没有通病啊   这个型号

补充内容 (2015-9-17 20:30):
此时此刻  好兴奋。。。好激动 。。。。。

暂时第一台苹果 换电源版正常亮屏幕启动了     看来我真的佩服。。我的两个经验丰富的师兄

果真是电源版有问题   去淘宝北京网购回来的  换电源版解决

网友:
求助啊。。怎么没有人 来回复一下呢

看过来。。帮忙呼叫一下     《无极性电容》

网友A:
苹果很少修到  只能找图纸一个信号一个信号的跑下咯

网友B:
无背光有数据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背光有数据是吧。

是的。。用电筒照着显示器 能显示    也能进入pe

网友C:
手上正好有一台换了电源板开机有声音屏幕木有反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上正好有一台换了电源板开机有声音屏幕木有反应的

呵呵

坐等我这贴子的结果吧。。。。看有没有大神来回答

我已经在淘宝上订版子回来

网友:
换电源板看看

网友D:
一个一个排除,希望吧故障写出来我们好分析

网友E:
我手上也有一台,客户自己换光驱,导致有声音,无显,

网友F:
暗屏 怎么也得说下测量数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暗屏 怎么也得说下测量数据啊

哈哈 我只能说我的两个师兄什么都测了。。没有招数了。。我以为论坛有大神。。指点一二呢

我现在在跟他们学 习。。。以为这个有通病

坐等两天以后的淘宝  回来的电源板 看能不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手上也有一台,客户自己换光驱,导致有声音,无显,

嗯。。很蛋 疼啊。。仔细搜索

这个型号问题多得不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个一个排除,希望吧故障写出来我们好分析

是的 是的。。我的两个师兄  已经分析 几天了。。也是高手级别的

坐等淘宝回来的材料 吧

网友:
已经在淘宝买 了

坐等两天以后的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很少修到  只能找图纸一个信号一个信号的跑下咯

已经跑完了百分之90以上的线路了

有两个师兄已经分析了

烦了  就在淘宝订了 电源版

网友G:
我擦 这多半是升压板或者LED背光灯的问题 你搞毛电源板啊  你看升压板就是电源板板旁边那个小板供电和开启型号有没有

网友:
苹果的机器,无论是笔记本还是一体机,背光问题太多了,我建议你还是沿着屏接口往下好好查查吧,好多问题都在板上哦,能查出猫腻的

网友:
有显无背光,应查背光恒流板开启信号啊。

网友H:
无背光就是暗屏吗?这种类似白屏之类去修吗?屏供电,开启信号细查。从接口查起,追查来源是否缺少电压。

网友I:
等各位大神的维修结果,到时请发图上传,感谢。

网友J:
这款机器,我遇到至少3台暗屏的了,有时开机能亮,过一会就暗屏了。
主板排除, 升压板排除,只有屏坏了。 我可以确定95%是屏问题。
隔了几个月,当时没有一样的屏测试,不过有升压板换,应该可以确定是屏问题。

网友:
这个当时我报屏坏,说要拆开看看灯管(LED), 这个屏拆的有点难度, 我报风险, 客户不同意, 直接退了。

网友K:
A1311很少背光问题的,你有两台呢,运气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A1311很少背光问题的,你有两台呢,运气啊!

是啊。

这运气。。排除特别情况。就是测试的时候 本来有一台有短路 所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等各位大神的维修结果,到时请发图上传,感谢。

肯定有个完美的结果。。

请关注

网友:
引用 网友H:
无背光就是暗屏吗?这种类似白屏之类去修吗?屏供电,开启信号细查。从接口查起,追查来源是否缺少电压。

有些情况不好说

我这里已经有两位大神搞过了。。他们的经验也有。4年以上

网友L:
没背光要换板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款机器,我遇到至少3台暗屏的了,有时开机能亮,过一会就暗屏了。
主板排除, 升压板排除,只有屏坏了。 ...

哦。。经验

不过愿我们的运气好吧。。只是什么电源版方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没背光要换板子吗

该用的办法都用了。。。决望一点儿。。测试换电源版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擦 这多半是升压板或者LED背光灯的问题 你搞毛电源板啊  你看升压板就是电源板板旁边那个小板供 ...

不一定了。。。。你修过苹果的没有呢。。帅哥

已经有两个经验丰富的大师兄 处理过了。。。。。

网友J:
这款机器电源板也容易出问题, 换电源板是个思路。
我当时没换电源板,期待你的处理结果。

网友:
可以跟普通140LED一样 飞线么?

网友:
更换 灯管吧。 我修过一个。 二手灯管  180元。

网友M:
黑屏吗,还是灰屏,,排除屏,屏线,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I:
等各位大神的维修结果,到时请发图上传,感谢。

已经攻克

此苹果一体 淘宝电源版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款机器电源板也容易出问题, 换电源板是个思路。
我当时没换电源板,期待你的处理结果。

不得不佩服经验丰富的两个大师兄。。。确实是电源版问题

已经正常亮鸡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M:
黑屏吗,还是灰屏,,排除屏,屏线,显卡

no  哈哈。。

已经被我两个经验丰富的师兄。。解决是。。电源版问题。。淘宝北京买回来的电源版

网友:
哎,我还没有修过苹果呢

网友:
这个机器电源板是通病,不光是暗屏,用段时间暗,或者一边暗,一边亮,都是电源板的问题,也不要去查什么电路,这个电源板高压,直接换了,换的时候注意会电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