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e1-431笔记本有时开机一段时间自动掉电

楼主(2015-09-16):
我的宏基 e1-431笔记本有时开机一段时间自动掉电,有时进了win7界面就掉电,重新按电源键才能开机使用,想请会修的朋友指点下怎样修。

网友:
进安全模式会不会掉呢?

网友A:
这个型号, 这种故障超难修 我换过主板都没好

网友:
bios 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型号, 这种故障超难修 我换过主板都没好

你这话一说  楼主都不敢修了,板子也不敢换了

网友:
如果是BIOS问题,这种BIOS也需要合成吗?

网友:
行不行刷完才知道

网友:
先排除一下,刷BIOS 拆温控,看看供电有没有不良的,不进系统看看掉不掉

网友:
先清下风扇是不是过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