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焊台,笔记本独显能升级换代么?

楼主(2015-09-16):
如题,新手一个,想问问论坛里的大神们,有焊台,
笔记本
显卡能更新换代么?
笔记本

网友:
NO 不能换 换完主板直接报废

网友:
只能换同型号的

网友:
板载的是不能更换的

网友:
笔记本主板的电路是设计好的 、只能上原本的显卡

网友:
这应该是不可以,脚位定义都不一样

网友:
可以的 实践出真理 你可以一个一个的试验啊 好了告诉大家 大家好学习

网友:
可以的 楼主可以买个焊台 自己多实践 然后把结果告诉大家

网友:
只能换一样的,或者改良的芯片

网友:
实践才是硬道理

网友:
极少数能直接代换,代换前需要对芯片的引脚定义分析对比,并通过实践加以验证,风险较大。

网友:
你换吧 我们等着加分

网友:
换一样的,不能升级

网友:
试一下哪个可以用分享给大家

网友:
可以换的,你试一下,告诉我们

网友:
显卡电路不一样,怎么升级,华硕的有几款可以升

网友:
呵呵呵 不是想你想的那样

网友:
大部分都不行

网友:
不行,只能同档次换

网友:
换代??不能说完全不行 需要数据和实践
在世纪中 多是同型号代换

网友:
好象不可以哦

网友:
笔记本显卡只能用BGA成功会很高,焊台几乎没有成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