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扇改成这样,能帮助散热吗

楼主(2015-09-16):
今天接了一部amd的机子,开机没显示,又是北桥虚焊了。拆开后发现风扇边对这桥有个洞,像是人为开的,大家说说这个洞对北桥散热有帮助吗。

网友:
并没有什么帮助吧 开个洞热风还是在机器内循环 并不达到散热的功能

网友:
赶快密封起来 起反作用啊

网友:
您好!我想问一下,这机加焊您们收多少钱?一般保好久?我这小地方全是熟人,AMD的机我都不敢接了,用不了多久,不好交待.不好意思搞.

网友:
这个洞散热意义不大

网友:
会起反作用

网友:
这不漏气了吗 怎么风扇循环风呀

网友:
没用的,换掉风扇吧,换掉反而好点。

网友:
这个人可能是以为这样做散热会更好

网友:
直接换风扇吧,这样做是起反作用的

网友:
这种风扇不换掉就不好用啊

网友:
开这个洞没有什么意义,还不如不开。

网友:
简直遇奇人奇事了,觉得有用吗?试验才知道.

网友:
这也太多此一举了吧!

网友A:
这对散热更差 建议楼主堵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对散热更差 建议楼主堵起来

可我觉得还是换一个好一点

网友:
肯定没有什么用

网友:
他把热量又放进去了。。起反作用

网友:
动手能力超强的客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