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 Q8300 和主板华硕的IPM4-D3 不兼容吗?

楼主(2015-09-16):
确定 CPU 和 主板 都没如何问题。。。 都已经排查过了 。。。。。这2个装一起 的话 诊断卡 为E0 ,,内存不过 。。。内存也是好的 。。。 不知道为什么 ?
华硕

网友:
听说过 华硕主板有挑CPU的

网友:
IPM4-D3 ?这是神马主板 LZ能上个图么

网友:
先刷下新bios

网友:
主板需要刷新版本的BIOS才能支持更高频率的CPU的,到华硕官网看看有没有支持此CPU的BIOS版本。

网友:
好像说是要刷bois的

网友:
应该支持呀,既然不过内存,如果楼主是搞维修的,可以查一下不过内存的时候的工作条件如何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到华硕官网看看有没有支持这个CPU的BIOS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