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坏了,开不了!

楼主(2015-09-16):
万用表是VICTOR,胜利仪器的,VC9802A+,更换了电池,也是开不了,电池是有电的,放在网络测线器上能亮。万用表放了一段时间无用,为什么就突然间开不了呢?

网友:
拆开看看,保险看看烧没

网友:
请问哪里是保险?

网友:
另一面没零件吗一个玻璃管状,半寸长

网友:
是不是按键接触不良?

网友A:
直接换个福禄克放心点。

网友:
竟然没有保险,刚才发现近电源按钮边有一个16V47UF的小电容涨了,换了,用其它万用表测了一下是有电的,现在继续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个福禄克放心点。

刚在淘宝看了看很贵,要三四百元,我还是买一个几十元的用就可以了!

网友:
练手可以了

网友:
有高手说是双保险管,怎么我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在淘宝看了看很贵,要三四百元,我还是买一个几十元的用就可以了!

好工具用着更顺手,对自己好一点,,,,,

网友:
现在万用表特便宜

网友:
保险一般在主板的背面呀,反过来才看得到!另外你测一下电池的电量正不正常先吧,另外检查一下开关键有没有问题咯

网友:
像是有一个小灯管的应该就是保险了。。

网友:
楼主这个多少钱买的啊

网友:
胜利的表,通病是开关,把开关换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