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内存槽,其中一条插内存,诊断卡b8-04-ea-01循环,另一条正常跑码

楼主(2015-09-16):
双内存槽,其中一条插内存,诊断卡b8-04-ea-01循环,另一条正常跑码,对比了另外一条内存槽的各个线路对地阻值,都一样。坏的槽时钟、vddspd、系统总线2条、内存供电、vtt全部正常,就是不认内存。。。怎么破?

网友:
看看不发表意见

网友:
两根内存是一样的吗?参数都相同

网友:
这很明显嘛  要么断线 要么有跪脚  先洗洗刷刷

网友:
看过没有跪脚,而且都刷过了的。这些事情肯定都做过的。

网友:
可以先刷下BOIS

网友A:
内存到cpu地线路看有没有短路

网友:
我有块 H61 七彩虹的 也是这样。 插坏的内存插槽  导致  CPU 一相供电不出来

网友:
会不会是管理内存的出问题了?

网友:
楼主用镊子刮内存槽试试

网友:
LZ  修好没有。。。。

网友:
桥的问题就不要纠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内存到cpu地线路看有没有短路

果然是这个问题,谢谢这位兄台,已经解决。

是cpu座触电问题,清洁后搞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果然是这个问题,谢谢这位兄台,已经解决。

是cpu座触电问题,清洁后搞定

用什么清的  就随便 扫扫吗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新手路过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什么清的  就随便 扫扫吗

橡皮啊橡皮啊橡皮啊

网友:
一个能用就够了吧,实在不行把那个槽拆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