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IO和晶振的条件

楼主(2015-09-16):
手上有台笔记本IO不工作,测试复位供电都正常,但是晶振好像没有和IO相连并且晶振也没有输入和输出,查晶振芯片周围电阻电容没有电压,现在难题来了,没有电路图,想知道晶振芯片是如何实现工作条件的,主供电是3,V还是5V?只有IO的图纸,求解各个引脚的意思,如果有大神知道哪里有这些释义麻烦指点下,谢谢

网友:
各位大神求帮助,我只知道IO的供电复位和输出的ON信号这三个引脚,谁能告诉我时钟是哪一个?谢谢

网友:
楼主是新手嘛

网友:
待机有的要先出来的

网友:
122,123脚应该是晶振的接入脚,供电+3VA正常的情况,时钟就应该正常工作

网友:
确实是新手想问问这个晶振和时钟不是一起的吗》晶振和时钟的作用分别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