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 E531 时开机,时不开机完美解决

楼主(2015-09-16):
同行拿来的机子,说开不了机,内存已经排除了。大概看了一下,开不了机,大概有7声左右的报警声(没细数),根据经验这种情况基本上可以断定问题出在显卡和BIOS方面 了,先上坛子里搜一下看,一搜不得了,多半都是讲BIOS问题的,下了N个的BIOS试,涛声依旧,还是偶尔能开一下机,多数时候是开不了。后来看有贴子讲把备份的U5再刷回去可以解决 问题了,试了一下,还是不行,娘的接又把备份的U6试一下,惊喜出现了,
久违的开机画面出现了每次试都 OK。问题是解决了,但很奇怪的是这是个什么原理?

网友:
BIOS就不上传了,同类型故障只要刷自己 备份的就OK了

网友:
我觉得是这样的,原来的BIOS程序本身没问题,估计是BIOS和桥之间的保护或者无法读取了,你刷了别的再刷回去算是清零

网友:
没看明白。

网友:
确实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很郁闷!

网友:
重要 的是搞好了就OK,收了银子再说

网友(2015-12-10):
要是自己会BIOS合成就好了

网友:
可能还是需要合成BIOS,现在BIOS太怪了

网友:
你的意思是吧BIOS读下来  在写进去?

网友:
我刷了好几个版本的都不行

网友:
表示没看懂   一串文字而且还有错字。。。。。

网友:
有点晕看不懂 读出来再写进去 就OK了

网友:
这个方法在我修的机器上失灵!

网友:
你读取了 再刷回去就好了  这是什么原理

网友(2017-05-06):
经典的问题

网友:
楼主 是先刷个别的bios 然后再把u6刷回去是不是

网友:
备份下来重刷就好了?还有这样的事?

网友:
会不会短时间内正常,过段时间又出现问题呢?

网友:
我也经常这样,刷了N个不行会试试刷回备份的,往往会有意外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