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看电视看得好好就掉电又要从启动高手指点

楼主(2015-09-16):
42寸电视看得好好就掉电又要从启动高手指点经常这样有时候看几分钟有时会一个小时就突然断电
掉电

网友:
灯管或者高压

网友:
电源板,高压板,灯管。
你还是到维修店去看看吧。

网友:
刷机试试????????

网友:
保护动作了?

网友:
高压部分,电容坏了也会引起这样,

网友:
看着掉电的一般是过载了,先查一下5v和高压部分

网友:
掉电的时候 ,红灯还亮吗?有些情况是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