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30 耳机口不能用

楼主(2015-09-16):
             E430  插上耳机     外方还是有声音     把耳机拔了     外放声音断断续续的         耳机口的小板也换了  也是一样        哪位大神给指教一下

网友A:
先把芯片换了再说!或看看切换哪里是否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把芯片换了再说!或看看切换哪里是否正常!

切换? 》???????????????????

网友:
首先排除喇叭还有芯片

网友A:
有个信号忘记了,你看看插入和拔出有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信号忘记了,你看看插入和拔出有什么区别!

插入外放一样有声音       拔出 外放断断续续

网友:
接口的问题

网友:
换到一样的机器       是正常的

网友C:
官网驱动程序有没有试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官网驱动程序有没有试试啊

试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切换? 》???????????????????

就是耳机插孔换一下

网友:
我都是遇到过接口问题。不过有转换的,你看看线路有没有问题,或直接换一个芯片看看,声卡换最方便了

网友D:
声卡在小板还是主板上面?

网友:
遇到过2例了!     耳机接口、喇叭、芯片全换过, 没有成功。给卖了个外置USB声卡,楼主修好了通知一声!

网友:
引用 网友D:
声卡在小板还是主板上面?

主板   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信号忘记了,你看看插入和拔出有什么区别!

嗯,对比下,

网友:
声卡芯片、功放芯片、反馈电路、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