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10待机0.008A,触发到0.25A故障

楼主(2015-09-16):
主板上无进水、动过等痕迹。测主板上关键测试点公共点、桥电感、CPU电感、显卡电感、内存电感、总线电感对地阻值都正常。说明主板无明显短路现象。既然阻值正常,那就接上可调电源0.008A,按下开关电流上到0.25A停止了。测试发现电感PL4、PL3、PL2、PL6都无电压,只有桥1.05V,内存1.5V正常。在这里主要查PL4电感

供电芯片RT8209A,

测试2脚9脚5V,15脚3.3V,条件基本正常,电感上无电压输出。这个时候,我想有人就开始换芯片了。再查查3脚发现问题了,PR75电阻是一个8.06K的,变成了20K。

从料板上找了一个10K电阻换上去。再次开机,电流一下子上到0.7A继续跳变,说明亮机的节奏。装上内存和屏已经显示。

网友:
芯片的反馈出问题,造成芯片输出保护。赞楼主修得快!

网友:
可以了,,还真的不错哦

网友:
修的还可以,新手可以借鉴

网友:
反馈是主要重点信号

网友:
供电  开启  反馈  后面的电容,芯片无输出基本查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