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战 4321s 内存供电

楼主(2015-09-16):
第一个故障   电流到0.7 掉电重启
本机器为广大的主板测供电  只有一个电感可疑 电压为0.3
找到hwpg
测量393比较器  2脚1.98 3脚0.43   3脚前端的电压有的拉底hwpg
断开r9730   3脚电压回到1.12    仍然满足不了>2v  的条件  最后同时断开r10077后有瞬间的3.3v
先找+1.5VSUS_POK   按照时序   内存供电出来的比较早一点
刚好正是  电压为0.3的电感  1.5v供电

更换  供电芯片亮机

故障二    第一次开机亮机再开机 不亮 到0.8 掉电
开心的装好机器  出现第二个故障

再次更换芯片  仍然这个故障
供电  开启都正常
更换芯片  场馆  电感  电感后滤波电容  升压电容 仍然无果
最后只能用示波器  打上管控制级没有波形  明显芯片没有工作
再次测量芯片工作条件
发现一个可疑点   12脚pr177 19v端电压正常   接芯片的一端电压不触发为19v  触发后为17v   电阻阻值为99k
图纸标为619k
最后找到一个300k的电阻换上 电压触发后为1.1v稳定
12脚为频率设定脚   具体的参数没有找手册  暂时告一段落

我估计是通病  有待验证

网友A:
电阻坏了一般都是阻值变大吧,很少见变小的。而且电阻也不准。

网友:
维修就是需要细心

网友B:
12脚,很少测这个,NC不是为空么,这是参考图纸是吧

网友:
我手上也一个4321S 上电0.5掉电,CPU供电没有。现在还在搞。装个机子比较蛮烦。线路也比较密集。难搞。

网友:
遇到后先换它试试可能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脚,很少测这个,NC不是为空么,这是参考图纸是吧

原图纸   并且有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坏了一般都是阻值变大吧,很少见变小的。而且电阻也不准。

实际测量的    只要一加热芯片就能点亮  然后再点就不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