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010进水屏坏

楼主(2015-09-16):
少量进水,处理后能开机内屏不显外屏正常,换块屏显示正常。+LCDVDD没出来,考虑到没认到屏怀疑码片有问题,找了个同型号的换了码片、主芯片无果。请教下有什么办法解决呢?如果换屏客户放弃维修了就白忙活了。

网友A:
换了个屏结果好了对吗?

网友B:
是屏部位进水吗?换屏吧!当换屏还是要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了个屏结果好了对吗?

换屏好了,只是我想知道+LCDVDD的条件,或者说什么原因会导致不出+LCDVDD,这块屏什么地方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屏部位进水吗?换屏吧!当换屏还是要换的。

没办法,换屏客户就不修了

网友:
谢谢 看了学习一下

网友C:
DELL M5010换屏幕就可以使用,不需要刷码片的

网友:
这也没办法啊

网友D:
那你就看一下7脚的EDID供电是否正常,看屏那边是否正常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那你就看一下7脚的EDID供电是否正常,看屏那边是否正常

7脚3.3V_LCD_RUN有3.3V,换屏显示正常是不是主板上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DELL M5010换屏幕就可以使用,不需要刷码片的

是这样啊?!只好再查各信号了

网友:
屏上面电路板腐蚀没有,看有没有短路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7脚3.3V_LCD_RUN有3.3V,换屏显示正常是不是主板上就没有问题了?

我是说7脚的供电在屏那边是否正常,你不能看屏接口正常就可以说屏那边正常呀

网友:
what reading on U5401?

网友:
没有检测到屛数据

网友:
进水后屏坏的可能行很小啊

网友:
如果说主板正常,确定是屏的问题,那 不出+LCDVDD只有没有识别到屏的可能了,或屏的+LCDVDD端短路或线路有断路的了。

网友:
换屏就不修 直接? 这样的收不到钱 估计白忙活

网友:
换屏正常说明主板是正常的,查屏里面的电路板。先测各芯片的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说7脚的供电在屏那边是否正常,你不能看屏接口正常就可以说屏那边正常呀

正常的,可能我没表达清楚。换屏显示正常所有信号都出来了,原机屏+LCDVDD不出,3.3V_LCD_RUN屏那侧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接上屏先检测到屏数据才发屏供电,看屏线或者码片

屏线没问题,码片换过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修就不修吧,有些钱赚的闹心就不要赚

准备放弃了。

网友:
有可能是你的平电路有问题吧他拉低了你找个差不多的吧高压板部分剪下来固定到这个平上用这个个平的驱动部分就行了

网友:
这机器应该不会太老吧?客户说换屏就不修他甘心吗,说不定他是故意这样说,让你不敢收他太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附近没有的,修电脑的都少

那就没办法了 你运气不好啊

网友:
换屏客户不修那就干掉他。

网友H:
引用 网友I:
由于谷歌翻译我来自阿联酋

你们的语言是阿拉伯语吧。Are you a Muslim?

网友:
查两个信号 啊,换屏能好查啊

网友:
进水把屏搞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们的语言是阿拉伯语吧。Are you a Muslim?

yes i am

网友:
进水的不好确定 呢

网友:
看看EDID正常不

网友:
不修就拆拆拆噻  把好东西给他换了

网友:
这是生意经的问题  不是屏坏不坏的问题  楼主 做生意是做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