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H61H2-CM 不跑码!

楼主(2015-09-16):
清华同方H61H2-CM 能触发,不跑码,除了CPU供电其他都有。
谁有修过的??

网友:
谢谢你的资料

网友:
没有CPU供电,怎么会跑码,先修出供电吧

网友:
那先修cpu供电

网友:
BIOS 是好的吗

网友:
BIOS好的吗

网友(2018-02-07):
楼主你这个搞好了吗?我有一片也是一样,之前加焊了CPU供电芯片好了,现在又不行了

网友:
楼主你自己都知道了CPU供电还没有出,这样怎么会跑吗呢?先修供电吧,看看供电芯片工作条件满足没有,或者换供电芯片了

网友(2018-04-26):
cpu供电都没有,怎么会跑码。H61的CPU供电不好修,供电,EN都正常,VID用的是总线,不知道怎么测

网友(2020-10-28):
我也有这种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