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大短

楼主(2015-09-16):
收到一个b460 没进水 ,接电大短,拆机测量,电源接口附近发烫,后来测量u47   7129芯片短路了,换掉,还是发烫,后来在论坛发现指示灯附近有个电容容易短路,查找,确实有个电容短路,换掉,这次不大短了,按开机键电流跑到1.31就掉电,接下来怎么弄没头绪了,各位大神 指点指点啊~~谢谢

网友:
擦下内存吧  读不过内存掉电也有可能,

网友:
这种电流没有波波就只能干桥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CPU有问题啊。

网友:
B460通病是51125这个供电芯片附近有电阻腐蚀了。才造成的掉电。你仔细检查待机周边。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和我手上的这台一样,,楼主有图纸没,共享一下,谢谢

网友:
楼主,指示灯附近的电容是那个,求指教

网友:
看一下 35V供电那里的电阻有没有腐蚀的  芯片左下角那2个,不行就加焊下显卡,这机器无非就这几个问题

网友:
有时内存问题,cpu问题也会跑到1.几掉电

网友:
拔掉内存试下,会报警吗?如果会报警,显卡加焊下试试。。。。。。。

网友:
这个你可以用示波器抓下。最快的方法,

网友(2015-10-20):
cpu供电的铁壳容易坏

网友:
有时测试时用19V的电源会掉电,你看一下是不是电压低的问题

网友:
预热下显卡

网友:
这个机器一般通病呀。哪个铁壳容易坏。还有就是3.。5V 哪个供电电容容易坏。还有看看1.31 看看是否各个电压正常没有 特别是集显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