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分求助HP一体机的图纸

楼主(2015-09-16):
     板的丝印型号   机器外壳的型号。

网友A:
HP的图纸一般不好找啊 还是一体机

网友B:
这机子想找到图纸难上加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机子想找到图纸难上加难

是啊,机器3 5V的待机芯片都被人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HP的图纸一般不好找啊 还是一体机

对啊,在淘宝也没有找到··想看看论坛有没有人有。

网友:
哎···机器客户说直接去售后那边换板子了。。。。

网友:
淘宝也没有找到····客户急着那回去给售后那边换板子了。。。怎么取消悬赏的啊

网友:
这板子图纸不好搞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啊,机器3 5V的待机芯片都被人拆了

找芯片型号,可以去百度图片看看这版,也许能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