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的灯管一半亮一半不亮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5-09-16):
换了新的灯管就一组一半亮一半不亮,一组一半比另一半暗是什么原因?灯管焊接没问题,有套热缩管

网友A:
这是第二次换上的灯管了,第一次换上的时候不知道弄断了一根,结果装上去把灯管接口和板子烧焦了,第二次换上的灯管就变成一组一半亮一半不亮,一组一半比另一半暗。是不是灯管有标记的一头一定要接粗线,没有标记的接细线?那两头都没有标记的灯管应该怎么接呢?

网友:
高压板坏了

网友:
灯管上下交換測試,灯管沒問題的話就是高压板坏了.

网友:
高压线圈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第二次换上的灯管了,第一次换上的时候不知道弄断了一根,结果装上去把灯管接口和板子烧焦了,第二次换 ...

非也非也。没有方向的。但是为了使用长久,还是按照粗细区分。

网友:
要求不严格的话把双灯高压板换成单灯高压板。

网友:
高压不足引起一半亮,一半暗,换高压板

网友:
更换高压板试试 好了

网友:
换高压板。

网友(2015-10-28):
我在修pad也来参考下

网友:
高压板坏了,换一个通用的试一试.....

网友B(2016-07-18):
换完高压板上的线圈还不行  不想换板子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完高压板上的线圈还不行  不想换板子呀

直接接一个通用高压板试一下不就行了吗,不用换电源一体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