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dell m5010 7声 8声 报警

楼主(2015-09-16):
9月2号 收到一个7声报警的机器 16号也就是今天又收到一个 8声报警的机器。当时记得查很多师父的维修经验,还有屏线坏的 。我呀2号那台 拆机后发现显卡修过 呵呵!重加热后 OK 今天 的没修过 拆机 我还是加热的显卡。又亮了 。可以说7或8声 报警都是显卡问题吗。。。。。。?
维修经验
显卡

网友:
希望大家提出宝贵意见 和 好的维修建议 !谢谢了。

网友:
对 有可能屏线或者显卡

网友:
显示部份问题。

网友:
八声报警屏上面的问题

网友:
8声报警 戴尔的是显示部分的问题 7声还真不一定是

网友:
7北8显dell的

网友:
七声是CPU的问题,八声是显示部分的问题。

网友:
七声北桥 八声显卡或屏

网友:
昨天碰到一台dell 的 8声报警 屏线松了

网友:
屏线生意插一下

网友(1970-01-01):
来自
post_deleted
匿名卡

网友(2015-09-16):
果断换显卡

网友:
运气就是好,这么容易就搞定了

网友:
不是显卡就是北桥了

网友:
楼上说的正解,大都是显卡或北桥了

网友:
dell不接屏也会报警8声的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亨,楼主经验十分丰富,下次遇到直接秒杀

网友:
还是不能笼统的说几声是什么问题,只能说大部分是那个问题是吧。

网友:
我碰到过两次,一次屏线松了,一次显卡坏了

网友:
参考
7声多北桥 8声多显示显卡等

网友:
dell报警还有可能没认得屏

网友:
8下是显卡
7下是北桥

网友:
26楼正解,7桥8显卡,多次检测吧

网友:
AMD的桥的问题也是有的

网友:
说说本人修M5010经验 7声显卡 8声是检测不到屏,也是修显卡解决,少说也修了十几台了 还没遇到屛线坏的,不过有过保返修的,第二次BGA的话都要重置,加焊用不了几天,还有把风扇改成长转,这个一般都从USB上取电5V过去就OK!

网友:
8声干显卡吧

网友:
我也遇到好多插把屏线的就好的

网友:
这个机子七声是北桥,八声的话先插屏线,不行打屏线阻值,正常的话,那就是显卡问题了

网友:
7声可以是桥

网友:
DELL机8声不是显卡就是屏接口跟屏有问题了。

网友:
我也修过几个5010,类似问题遇到过,显卡居多,北桥遇到的并不多

网友:
如果是集成显卡的话不用说是北桥了

网友:
1,显卡问题 较多 2 屏线和主板没连接好,遇见过, 一般就能解决,

网友:
这机器北桥虚焊会也是报警哦

网友:
集显的机器报7声和8声应该都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显卡还是北桥了

网友:
7声是显卡问题

网友:
换显卡换显卡换显卡

网友:
7声 北桥 集显 问题多点
8声 独显卡 屏线接口到显卡的定义,屏线, 屏不认引起。

网友:
DELL 显示部分报警。

网友:
这台机,北桥比显卡容易出问题的多,如果加焊显卡有显的话,建议,还是要测试久点,因为有时北桥问题,在显卡处加热,也会出现短时间的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