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k42jr 暗屏,无背光

楼主(2015-09-16):
昨天手里一台华硕板号 k42jr。问题为暗屏,通常都是 3.3v 信号或者 19v 没有导致的。话不多说,拆机测,发现 3.3v 跟 19v 都有。马上测屏线也没有问题,换了个屏还是一样,网上看到有人说显卡导致,也换了个。还是一样,后来看到一个信号 LCD_BL_PWM 测了,没有信号。找了个久板子,测了这个是链接去EC的30脚。但是我这片板子的就是没有通到ec那边去。赶紧飞线,试了一下。。。嘿嘿屏亮了。。。。

网友:
换了屛不行就应该是测接口 显卡误杀了

网友:
急急躁躁十一年,兄弟慢点来,不急的……

网友:
背光调节无电压,所有背光无法开启呀

网友:
是供电还是显卡

网友:
暗屏随便搞

网友:
那个信号应该是屏的背光开启信号,学习了

网友:
很多无图像有被 光是EC出问题了

网友:
暗屏四个必备条件:供电  地   ON  PWM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亨,楼主经验十分丰富,下次遇到直接秒杀

网友:
这中问题     都先搞显卡   真是醉了

网友:
看来维修得仔细测量才下手,不要动不动就干桥,换配件等

网友:
整体一看不像新手 ,看完了 感觉又像新手

网友:
好在没扩大故障,暗屏从显卡做起够弯,通过这次下次就秒了。

网友:
盲目了撒你    屏供电一般不会引起暗屏  要吗是升压板EN没来  要吗 是亮度调节没来   LED就这个几个  还有一个19v升压正常不正常

网友:
楼主你杀显卡的速度也太快了吧,还有屏开启和亮度调节等等电压啊。

网友:
这位兄弟刚开始修时,应该未看图,导致显卡误杀。

网友:
华硕机器不好修啊,没图头疼啊。这个楼主,还好有图,不然估计不好修了

网友:
太快杀显卡了 不过正常 修机经常三板斧经验再查

网友:
背光开关断线了

网友:
走了弯路,还好没扩大故障。

网友:
  接个3.3就好拉。。。。

网友:
断线。楼主是大神直接干显卡

网友:
我在DELL 机器上碰到过和你一模一样的故障过

网友:
直接改一下电路

网友:
有料板就修的快

网友A:
不过楼主太大方了吧,动不动就换了个显卡,成本好高的

网友:
屏的工作条件都要满足才行

网友:
华硕的图纸去哪找啊?碰见一个K52d的,没图纸没法修啊

网友:
这成本有点大。。。

网友B(2015-10-19):
我这里有台没屏供电.一开始花屏,换了显卡,外接正常,内屏不显

网友:
看看  别太轻易干桥

网友C:
这个信号是开关信号还是亮度调节信号 求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暗屏我遇到一般就是飞个3.3就完了。。。。哪里用的着那么麻烦。。

网友:
一般暗屏无非就是那几个电压。   其他的很少遇到。。。显卡误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信号是开关信号还是亮度调节信号 求大神指点一下!

调节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里有台没屏供电.一开始花屏,换了显卡,外接正常,内屏不显

这个显卡不好焊,很容易翘,估计是焊接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过楼主太大方了吧,动不动就换了个显卡,成本好高的

这里修好价格

网友:
背光开启啊 BL     你显卡换早了

网友:
这种问题好修。不行就飞开启,或调节信号电压一般都可以的!

网友:
en 没有开启哦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秒杀 直接飞3.3V电压过去就可以

网友:
LED屏上,PWM这个信号还是很重要的

网友:
竟然只量了供电 就把显卡杀了  你把开启和明亮度调节信号吃了

网友:
这种暗屏很常见,就是好多图纸的英文标的不一样,英语那时候上学应该好好学啊

网友:
经验学习了。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先查屏条件     杀显卡那是实在没招了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