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R主板 待机高,小修一例

楼主(2015-09-16):
今天接到一台华硕的机子,板号为K42JR。
   现象:加电无显
拆开板子看了看没什么外观损坏,测各电感无短路,插上可调电源待机0.17,第一感觉,待机好高有短路,顺手摸了下RT8205C(3、5V供电芯片)好烫。

测量发现VREG3(3V线性)这个点对地阻抗为16,有明显短路

首先断开PJP8102看是前级还是后级,断开后VREG3对地阻抗正常,判断为+3VA短路

看到这个大家都应该知道是什么问题了吧!用镊子在这个位置戳了一下,不短了 。
    插电待机0.01,按下开关一会就亮机了,忘记拍亮机的图片了。(各位大神动一动鼠标加点分,不扣自己的,严重缺分啊)

网友:
小板的问题呀

网友A:
看来你也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也遇到过

遇到过

网友:
楼主。是哪个位子呢

网友:
能说详细点吗 最好有图片和这么修的原理 不然根本看不明白啊。。。。。如果内涵图的话  你总要有个图给大家看啊。。。

网友:
不错,思路到位,一针见血

网友:
遇到好几个都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
楼主这问题是PJP8102坏吗
能明确点是哪里问题吗,我现在遇到一台触发掉电的,有时候正常,有时候触发就掉电,待机偏高就掉电

网友:
完全没有看懂   有没有图

网友:
什么叫戳一下。不懂

网友:
没看懂  有图片就好了

网友:
我修过台是5v短路,烧不出来,结果是usb短路

网友:
既然发出来了,为何不把图片拍了发上来

网友:
     是开机键的那块小板吗  还没遇到过啊。。。

网友:
什么原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