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IG41M主板维修

楼主(2015-09-16):
有块客户换下来的主板,板号为L-IG41M  跑乱码   哇靠,这简单呀,刷个BIOS吧   在迅维下了3个都不行(浪费我30分大洋) 来吧,找找料板吧,我记得还有一块一样的主板(故障为开机死机的XP  WIN7都不行)把芯片拆下换上后,晕死,全都是一样的情况,看来不是BIOS问题了, OK上假负载吧   测量  主板各大供电都正常,  时钟也是正常,  PCI复位也正常,  只有CPU上的时钟电压不稳定,量的时候那电压一真跳变,看来是这个问题了,检查时钟芯片条件都正常,记得师傅说过,可以检查一下旁边的三个角的东西,  一量就不对,  拆一个换上,再量一下CPU时钟,哇,正常了 上U,上内存  开机,一路跑码   那个坏的名称叫(PQ721)   附上BIOS

网友A:
时钟旁边的三角转换的电,是几乎的电

网友:
上面为5V   左边0.09V  右边0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钟旁边的三角转换的电,是几乎的电

和我的故障是一样吗
我搞了半天,才搞出来的

网友:
是小芝麻管

网友:
没遇到过,最好能上图纸或说明三极管与CPU时钟的关系。

网友:
没有图纸呀  有图纸就好了

网友B:
开关三极管?楼主说一量不对...  我也是醉了  到底是怎么不对呢  B?C?E? 电压过高还是过低呢?

网友:
一量不对,好有内涵,能说得详细点吗?

网友C:
PQ721具体的参数能说一下吗

网友D:
会不会是始终开启信号 ,这个三极管不稳定 导致时钟芯片输出不稳定啊

网友E:
乱跑码也跟时钟有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乱跑码也跟时钟有关啊

就是测试卡一真变化    跑过CPU后,就又从CPU开始跑  始终不会到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是始终开启信号 ,这个三极管不稳定 导致时钟芯片输出不稳定啊

其它的地方时钟信号都是正常的,只有CPU时钟信号有跳变,

网友:
引用 网友C:
PQ721具体的参数能说一下吗

是从同样的板子上拆的(同一位置)参数没有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关三极管?楼主说一量不对...  我也是醉了  到底是怎么不对呢  B?C?E? 电压过高还是过低呢?

对比同板子而来的

网友F:
时钟不稳定  导致跑乱码

网友:
引用 网友F:
时钟不稳定  导致跑乱码

时钟是好的,就是CPU时钟不稳定

网友:
怎么感觉讲的那么业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