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20S 蓝屏 X000000EA

楼主(2015-09-16):
HP 6520S 主板,GL960北桥集显。开机进桌面立马蓝屏X000000EA 重启,重启之后用着都正常。 刷过BIOS,换过大北桥,U,内存,硬盘确定是好的,BIOS设置过,都不能解决问题。问题出现的时候,量了主板上的各供电,都没异常。。。。第一次修这种问题,求高手支招、、
桌面

网友:
在线等回复,急啊

网友:
百度搜代码看看呢

网友:
最好先换一个驱动试一下,把内存金手指擦一下

网友:
排除硬件不行换内存试试

网友:
U 内存,硬盘换过了。。。

网友:
显卡驱动问题吧

网友:
显卡驱动重新装过。。。

网友:
说是显卡报错,结果换了北桥吴果、、、、、

网友:
我也遇到这种的了 楼主解决了 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