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笔记本开机有光无图

楼主(2015-09-16):
联想Y450独立显卡笔记本,客户拿过来就是开机后屏幕有光 但是没有图像出来  外接显示器也是一样的  烤桥后问题一样,今天换了个新桥上去 问题还是一样  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请高手指点下 谢谢

网友:
现在就是换了桥  和刷了BIOS  测桥后面的电压 都正常 急求

网友:
跑码正常吗?

网友:
看看是否有图像

网友:
查屏供电开启了吗

网友:
无图像就查屏供电开启没有啊

网友:
查屏借口,如果过logo那样是修复下主引导分区如果进系统那样是系统问题居多

网友:
看起来是显卡呀。

网友:
你干IBM南桥干嘛????WHY?有背光无图像 重点不是应该查显卡吗????

网友:
显卡,屏信号查一下

网友:
是AMD的还是INTERL ,AMD的是桥的可能性大,INTERL的显卡可能性大.也不排除屏或屏线,以及各位信号问题.

网友:
换屏试过了吗?

网友:
外接显示器也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Intel的
显卡已经换了
换显卡和没有换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外接显示器 有背光亮 没有图像出来  也就是笔记本给显示器输出了信号 但是信号不对 没有图像出来 显示器都可以按出菜单 呵呵

网友:
  灰屏 是缺少供电的  你看看 开启和 LCDVCC

网友:
恩 谢谢  明天再看下  有没有这个图纸 分享一下 谢谢

网友:
对 有可能那个电压低了 但是没有图纸 不知道电压 谢谢那个分享下

网友:
应该先查条件在干显卡

网友:
intel还是AMD的换个U试试

网友:
干干显卡。。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