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8240B 怎么调节电压 1.05VTT!大神么来帮忙卡看

楼主(2015-09-16):
HP G4 不出CPU 供电  前面就省略了   桥什么都查过  换过!犹豫疏忽 用示波器看1.05的前段有波形 就没管!后来发现输出0.5  就不正常了!现在情况是 1.05输出0.5 电感前段有波形  反馈电阻正常   11脚的TON 是1.7V左右!而且 PG也正常发出了。  芯片还过拆机的  MOS也换了  !根据定义它自身在TON作用下 在1-1.05间调节    。我这个情况是自身不良还是后级拉低呢?用示波器单词抓没有发现下降沿的迹象 直接就是0.6很平整!
关于RT8204B 讲解http://www.richtek.com/en/Produc ... 8240ART8240BRT8240C
哪个兄弟有讲解的不?

网友A:
11脚电压不对呀,应该有5V才可以呀,打一下芯片短路没有还是电阻有问题了

网友:
即使11为0,也应该输出1V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11脚电压不对呀,应该有5V才可以呀,打一下芯片短路没有还是电阻有问题了

电阻没问题!量过了

网友:
根据图纸总给出的公式  是不是只输出0.5是正常的?

网友B:
能不能是芯片的问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是芯片的问题呀

换了芯片还是一样的1

网友:
完了 我修一台Dell的  吹热了下 好了 电压出来的  也能亮机  但是我不敢   装啊 。。。555555555555 怕装起来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