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 990S 暗屏改高压

楼主(2015-09-16):
去论坛看了看 都是说反向电压,高压开启信号不好找。小弟研究出来一个方法,不白屏 背光无延迟的方法,简单易懂,看图就会。

网友A:
看不明白,图没标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不明白,图没标呀

J910 和三极管连

网友:
没看懂可以详细说下?

网友:
楼主是把开启信号连到别的什么地方来实现的吗?

网友:
应该还是好找吧,毕竟到高压的线就两个,一个不行,就换一个试啊

网友:
我看图片,也没看出什么明白,楼主可以截图加一些红字进去啊,

网友:
什么意思   没看懂

网友:
开启信号我一般是在给驱动板供电就有个开启接上面就行了

网友:
这个显示器和普通的不太一样,驱动板发出的信号 关机也有3.3v ,屏供电也是关机就有。屏幕亮的时候 背光开启信号是低电平 反之屏幕不亮的时候 开启信号是高电平。  我直接找了一个3.3v和三极管相连 充当开启信号。

网友:
红圈中连上  再把高压板的NO/OFF 连到这里就好了

网友B:
请问楼主,左上角那个IC有什么用啊?

网友:
哦低电平有效的很少的,几年也未必碰到这款机的这个故障。

网友C:
楼主的意思,是否找一个当电源开启时,C极被拉低为0V的三极管,然后将背光开关线接至此三极管C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意思,是否找一个当电源开启时,C极被拉低为0V的三极管,然后将背光开关线接至此三极管C极。

这个显示器比较奇葩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左上角那个IC有什么用啊?

高压部分的PWM芯片  虽然我不是楼主  帮他回复下你

网友:
引用 网友D:
高压部分的PWM芯片  虽然我不是楼主  帮他回复下你

感谢回复!

网友:
这个可以讲明白一点的。。。

网友:
几年前也遇到类似情况,懒得跑电路,直接用一个8050,10K电阻做了反相电路,不过我不是改的通用高压板,是换了另外一个原装驱动板

网友:
只需要 供电12v  地 和 开启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