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门电路74act08a损坏会造成什么现象

楼主(2015-09-16):
显卡门电路74act08a损坏会造成什么故障现象?我维修的一台电脑,是集成显卡,自检画面显示四个相同画面,进入系统后是花屏,是不是门电路74act08a的问题?望哪位老师不吝赐教

网友:
这个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和门电路没关系,门一般是控制供电的

网友:
就是看会不会花瓶

网友:
显存或GPU问题容易花屏

网友:
集成显卡的加焊一下北桥试一下

网友:
花屏了,就直接压啊

网友:
74act08a是一个四路与门,如果损坏将导致无信号输出至显示器。自检画面显示四个相同画面说明有信号输出,与74act08a无关。显示四画面和进系统花屏可查GPU、显存和桥。

网友:
这一般跟门电路没什么关系吧?

网友:
看看不懂  看看不懂 看看不懂

网友:
花屏,不是门电路造成的

网友:
双桥的集成显卡坏,加焊,或更换北桥试下

网友(2015-10-25):
额菜鸟等高手来解答 先看看

网友:
集成显卡花屏,先排除屏,再换CPU,再考虑主板

网友:
什么集成显卡。。换内存

网友:
可以拿一个好的显卡试一下就知道了 和门电路也没有关系

网友:
显卡花屏导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