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在局域网中找不到共享的打印机怎么回事?

楼主(2015-09-16):
在日常工作中,打印机是必不可少的、所以公司一般都会设置一台共享的打印机。而有的用户在局域网中却找不到共享的打印机,这是怎么回事呢?

推荐:win7 ghost纯净版系统下载(http://www.win7zhijia.cn/xitong/chunjingban/)

    1、先确定是否在同一个局域网,打开win7系统运行对话框,然后输入cmd.exe,回车进入cmd后,输入ipconfig;

  2、首先看共享的打印机和目前需要安装的电脑的ip地址是否在同一个网段内。只需要看 ip前三位,比如该例子的ip段是192.168.1.(),只需要都在这个ip段的电脑就是都在同一个局域网;
  3、设置共享打印机电脑,打开电脑控制面板-》网络和共享中心;

  4、在右边栏目上选择“更改高级共享设置”;

.............

如要获得更多信息请访问http://www.win7zhijia.cn/jiaocheng/win7_5479.html文章链接

网友:
这个不错,但现在大部分的公司还是用WINXP,有的还是WIN2K

网友:
网上有教程 ,看下教程  ,很简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