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 无3 5V待机 线性3V短路 屡烧 EC

楼主(2015-09-16):
接机B460待机0,直接拆出主板(心想估计又是海绵惹得货),拆开才发现51123周围无腐蚀的,无3  5V待机,测51123待机条件发现线性3V短路,直接用烧鸡大法发现EC发烫,二话不说直接拆掉EC后对地400多不短路了,马上找了个新的EC  npce781baodx 上好,在测也是对地400多 ,在测其它无短路了,然后通电试 尼玛接口待机0.10,马上断电,发现EC尼玛又烧了而且还有个洞 线性3V又短路了,以为是没焊好 重新换了个新的,为了防止又烧EC,我把EC每个脚都测试了对地值无短路的了,在通电时尼玛又烧了  还是线性3V短路,求大神帮我分析下怎么回事? 换了新EC是不短路了的对地400多,其它地方也没测得那儿有短路    B460图纸我想应该大家基本都有吧   帮忙分析下谢谢

补充内容 (2017-4-9 16:50):
测出63脚AD_DETECT 19V了 已解决 感谢

网友:
B460 独显的图纸

B460 LA46 DIS 09911_0126.pdf

网友A:
先不装EC,加个电到供电焊盘看看正常不?

网友B:
芯片方向有没有装错。不错ec测测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先不装EC,加个电到供电焊盘看看正常不?

是说直接电流表接个3V到EC供电?我试过 不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片方向有没有装错。不错ec测测电压

肯定没有装反啊

网友D:
取下ec不装看电压正常吧

网友:
忘了说我拿到机子是二修机,拆的时候发现各种线没插,EC上面的绝缘贴纸也没了,3 5V电感有撬过的痕迹,好了真相浮出水面,去掉EC挨个测脚位电压测到63脚时,天啦发现19V  怪不EC的上一个烧一个  看图纸63脚AD_DETECT,连接到电源接口经过一个200K电阻,我发现电阻上有一点焊锡(我怀疑估计是上家飞线接电流表19V修这板子的时候不小心把锡弄到这个200K电阻两端上了,导致导通了)19V直接进EC了,怪不的上一个烧一个,手里没EC了等明天EC到了在上好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取下ec不装看电压正常吧

测出63脚AD_DETECT   19V了   已解决  感谢

网友:
电阻坏了导致的

网友:
老是烧EC,真是难以琢磨啊,会不会是EC的焊盘有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说直接电流表接个3V到EC供电?我试过 不短路

供电脚有几个啊?都试下

网友:
已解决了  9楼真相

网友:
看看主板屏接口处那里有没有短路 19v短接调节也会烧的

网友:
不装EC看看电压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