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 三十秒掉电

楼主(2015-09-16):
东芝L600-57B  P/NPSK0LQ  DATE2DMB8F0 REV:F   蓝色主板 开机正常显示 三十秒钟左右掉电,刷了N多BIOS,包括从官网下载分离的BIOS,还是一样,各种条件查完都正常,没有办法,来三板斧吧,加焊显卡,居然好了!好吧 ,服了。。。下面是官网BIOS 分离出来的

网友:
我这里有台1.4A左右不显.加焊显卡亮了.但30秒自动关机.在开还是30秒

网友:
加焊显卡   能好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哦哦哦吗,我有台白屏 还没解决  ,

网友:
求分离方法!

网友:
能好就行了,就是不知道稳不稳定啊?

网友:
定时掉电啊,,,又学到了,,

网友:
值得学习 值得学习

网友:
我的也是 进系统掉电

网友:
有时候要讲究效率

网友:
一般掉电显卡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蒙好了 就是不知道能用多久啊。。。哎 ···

网友:
昨天修到 一个 是刷BIOS 好的

网友:
我这也哟一台研究了几天的l6oo机器了,开机30秒掉电,我拆开后 修呀修, 结果不触发了, 后来吧ec换了还原故障了,刷bios 刷了好多个,  显卡也加焊国, 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