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40g不定时掉电无待机

楼主(2015-09-16):
昨天接一客户宏基4740g笔记本 说用一会不就不通电了 好吧打发客户回去等通知

版号la- 5681p  i3  独显
接稳压电源开机很正常  下载鲁大师测试温度 温度压力很正常 20分钟下去没关机 温度也不高很正常 客户说之前清过灰尘了 排除散热了 放电视剧一集没放完 听到啪一声 靠无电流了 故障出现了 怎么鼓捣接口就是不通电

拆吧  拆完裸板 测试 好了通电了 我去  加上硬盘 加上屏 开机继续测试 继续 等故障出现  放上电视剧 我用自己的电脑在论坛一查有个10分钟掉电的说是BIOS  我看拆除来的板子上 BIOS 动过  好吧遵循先简后难的思路 我也懒得测试其他信号了  下载下来 刷上去  还是一样 用了不到30分钟 一样掉电无待机
好吧慢慢测试吧 找到图纸 不定时掉电没怎么修过 也只能在温控下手了 在图纸上直接搜索这个信号 过温保护信号 MAINPWON  是在 pq6 1脚 MAINPWON  pq6脚受控与pu3是一个比较器  三脚大于2脚的电压 一脚输出高点平通过二极管控制pq6 2脚把一脚拉低  使MAINPWON 接地形成保护强制断电  直接用万用表亮pq6的1脚2.8v有电压感觉电压有点低啊 但是能开机所性先不管他接着测试 pq6的 2脚 由1.1v 不对头啊 这个脚要是不过温的话 应该是0v啊 pu3的3脚大于2脚才能是高啊 接着测试pu3第三脚 0v正常  二脚分压有个2.5v正常 断电拿掉  pq6 测试2脚无电压了 测试一脚电压上去了为4.9v 看样就是pq6软击穿坏了 在料板找了一个一样大小的n管上去 测试电压正常了pq6 1脚电压4.9v 接着测试pq6 2脚 0v正常了 接上硬盘进系统放电影5个小时了没出问题 图纸BIOS 论坛都有我就不上传了 ok本人不善文科描述的不清楚还请海涵 有用就给加点分吧 谢谢了

受到警告 推荐

网友A:
以前不懂,看贴总是不回,一直没提升等级和增加金币;现在我明白了,反正回贴可以升级,也可以赚金币,而下载又需要金币,我就把这句话复制下来,遇贴就回,捞金就闪

qq29936399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句容诚信电脑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天意wx -6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很不错了 那么快就找到故障点

网友:
谢谢分享,温控出问题很麻烦,一个华硕的没有点位和图纸,根本没办法下手,这个ACER的有了图就按原理修出来了,真不错!

网友B:
这个管子去掉都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管子去掉都可以的

去掉后温控控就不起作用的

网友:
这是秒杀。。。

网友:
温控电路修理学习中

网友:
其实修这种机器最累

网友C:
你找问题这么那么快呢 神数  你那个神器用了多久了呀  好黑哦 该换新的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亨,楼主经验十分丰富,下次遇到直接秒杀

网友:
楼主直接从温控入手真是英明神武!

网友D:
PU3正常的状态是3脚小于2脚输出低电平吗?

网友:
直接从温控入手,楼主英明,这就叫找准病根治胃疼

网友E:
引用 网友D:
PU3正常的状态是3脚小于2脚输出低电平吗?

与门原理 没学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找问题这么那么快呢 神数  你那个神器用了多久了呀  好黑哦 该换新的了

是在杭州基地买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与门原理 没学过吗

我们哪能和你比啊,你是实地的所以我才跟你确认一下,我说的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们哪能和你比啊,你是实地的所以我才跟你确认一下,我说的对吗?

是的 你可以论坛找一些与门原理 很多

网友:
思路很好,就是万用表有点影响观感!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找问题这么那么快呢 神数  你那个神器用了多久了呀  好黑哦 该换新的了

质量不错 我一般用上一年都 换新的了 用他赚了钱吧

网友:
高手,一下就找到故障点

网友:
没修过温控电路,现在多了一个思路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查找问题点准确,感谢分享。

网友:
楼主牛逼,温控确实难修。

网友:
MAINPWON这个是温控信号吗

网友:
针对于软击穿的电路还是比较难查找难修,pq6应该是4.9V软击穿后为2.8V,如果不知道具体的在路参数很难判断,顶一个

网友:
楼主厉害啊   这么快就修好这么麻烦的机子   新手学习了

网友:
分析得很清楚啊。

网友:
    用上一段时间掉电的  我都不想去弄 不好查  很烦。。

网友:
关键是找准了查找故障的切入点。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啊,学习了。

网友:
这个故障看来我是直接放弃了

网友:
图片拍的光线太暗了,看不清元件位置。但楼主维修思路很清楚,判断故障很迅速的。

网友:
这个机子温控最喜欢出问题

网友:
思路还是很明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不懂,看贴总是不回,一直没提升等级和增加金币;现在我明白了,反正回贴可以升级,也可以赚金币,而下 ...

建议你去看看论坛管理总则!

网友:
直接温控电路一手,,准。

网友:
嗯 学习 到 一招 很好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