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红米手机移动版开机正常,但是无服务

楼主(2015-09-16):
    早晨醒来手机开机后桌面服务.设置,小米框架服务都停止,屛不停在闪,不能读手机卡,手机内存不能读取,有时重启,有时黑屏,刷机后还是原来的体统没有变化,怀疑是内存坏了,求解??????????

网友:
线刷一次  有可能字库

网友:
感觉应该是字库坏了

网友:
刷下机啊

网友:
上面说的对,我觉得是字库的问题

网友:
出现这样的故障,首先考虑字库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