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图中这个芯片型号

楼主(2015-09-16):
图中产生待机电压的这个芯片型号,,,此板无待机,,此芯片发烫,,看不清型号,

网友:
发烫估计是坏了

网友:
画过圈圈指明一下呀,还是否短路,一般短路才会发热呀

网友:
可能后级短路货芯片坏了用放大镜看就行了

网友:
应该是短路坏掉了,直接风枪换掉!

网友:
不知你指的是哪个芯片,测芯片短路就换。

网友:
直接拆掉,看看

网友:
最新的7680什么的或者以上的基本都是UP0104P楼主可以对比下。

网友:
现在干掉还是短,干掉网卡还是短

网友:
今天修了一块MS的板子  北桥供电  是什么芯片没印象了 不过我最后用的是RT9173代换的
你可以试试

网友:
帮楼主顶顶吧,我也不清楚了!

网友:
楼主 你论坛搜下图纸一看就知道是什么型号的ic了啊

网友:
和你说实话,图片拍成这样,我也看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