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拿U2要多少温度?多少风速?

楼主(2015-09-16):
拿U2要多少温度?多少风速?用的是安泰信的858D+风枪,怎么保证旁边大芯片的安全?????有没有技巧?请教,谢
芯片

网友:
这都长时间根据自己经验了

网友:
旁边贴一些贴纸隔热,温度自己先拿坏板练手

网友:
楼主说的是i5的U2吧,它距离CPU太近,风枪温度和吹的角度不好很容易造成CPU爆锡短路,简易贴上隔热膜,风枪260度,风速2档,吹50秒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