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68-AM SE2开机有COMS密码无法清除

楼主(2015-09-16):
今天修到一块华硕M2N68-AM SE2的板子,标签上说无法清除COMS密码,我进去一看按F1是进bios设置,按F2是继续前进load,然后我就小乐了一会以为又捡到了便宜,然后按常规方法拔电池,跳线,没想到都没用,心想算了刷个bios吧,没想到刷了以后故障依然坚挺,实在是没思路了想问一下还有什么方法可以清楚coms密码,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故障?

网友:
还真没碰到过这种故障,不然直接换CMOS芯片算了

网友:
换个芯片刷一下

网友A:
进入DOS,输入debug
- O 70 10
- O 71 ff
- q
或debug
- O 71 20
- O 70 21
- q 看能否清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进入DOS,输入debug
- O 70 10
- O 71 ff

请问下DOS是从哪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DOS是从哪进的?

PE里就可以进呀

网友:
是不是运行里面输dos

网友:
换个BIOS芯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DOS是从哪进的?

DOS也就是BIOS设置 按理说刷了BIOS不可能刷不掉密码啊?真没见过

网友:
刷写BIOS芯片时,应该校验一下是否刷写成功。试一下换个芯片刷

网友:
刷个最原始的资料  还是不行就直接换个芯片

网友:
CMOS是互补金属氧化物半导体的缩写,集成在单桥NVIDIA 芯片组内 ,可读写的RAM芯片。CMOS RAM是系统参数存放的地方,而BIOS中系统设置程序是完成参数设置的手段。因此,准确的说法应是通过BIOS设置程序对CMOS参数进行设置。如果在BIOS中无法修改清除密码,刷BIOS后故障依旧,那就检查CMOS供电电路及单桥芯片组。

网友:
呵呵  那就可能密码另外有一个芯片存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DOS是从哪进的?

用PE 进入DOS工具箱

网友:
换COMS芯片刷呗

网友:
估计是芯片本身的问题,找个好的CMOS芯片刷一下,把原来的换下来试一试。

网友:
写个BIOS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入DOS,输入debug
- O 70 10
- O 71 ff

直接放电如果没用,这个也没用的。刷也不行了话,只能换个芯片了,密码只可能写在BIOS芯片里,不会在别的地方。

网友:
没遇到过,楼主搞好了么。

网友:
刷BIOS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