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53sd 进水修复

楼主(2015-09-16):
客户送修,通电 电流 0.03 左右 不触发 。拆开发现触摸板下有进水痕迹 EC 动过,旁边有电容 电感 电阻 腐蚀。把明显腐蚀的元件 换掉。待机3V正常,测5V 只有1左右 ,论坛里逛了一下,有朋友说是EC 问题 ,型号IT8572E 换了一样,没办法了 只有请高手了。主板应该有断线 ,滴滴几下发现EC 102脚和EC断了,接上有触发 待机5V出来了 但电流 0.2-0.3 不上了 。应该还有缺件 心 想这下完了手上没有一样的主板对照。
把疑似缺件的2点短接,通电 电流上去了0.9-1.0 ,还有问题????
lol,内存没插呀。从料板拆个电阻 补上,内存装上。通电 OK 高手就是洒脱!!!
触摸板

网友:
我这台CPU核心显卡电压不出啊

网友(2016-03-22):
高手厉害,我的一台开机本稳定,3,5V一会有一会没有

网友:
怎么都没有图的,?102哪里断了?

网友:
我也有一台,不好修啊

网友(2019-09-04):
楼主上个图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