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OMNI100PC 一体机,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5-09-16):
接了台HP一体机,开机无显示,电流跑到1.5了,心想应该是显卡虚焊。拆机一看是 集成的。怀疑BIOS 坏,找了半天没找到。取下内存有滴滴声。换内存也无显示,后来用热风枪加热了下北桥有显示了。原来是北桥问题,直接上BGA焊台。预热用100度烤了10分钟,然后慢慢上到235 度。装好 ok,不知道稳不稳定。

网友:
要想稳定最好重植或更换

网友:
今天收到的现象跟你的差不多,开机灯亮,风扇转,就是不显示,桥有些发热

网友:
桥虚焊一般是由于长期高温导致锡球老化加上外力的作用造成的。

网友(2015-11-02):
AMD 的U发热量大,,北桥易虚寒

网友:
我有台 开机 大小写灯也是亮   显卡加热了 还是一样 难道也是桥的问题?

网友:
我晕 轰了 那么久

网友:
太神奇了,我的也是北桥虚汗了,电流卡在1.1左右加热北桥跑马了

网友:
难道这个机器有通病北桥易虚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