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700不开机之BIOS必须一模一样才行

楼主(2015-09-16):
          机器:东芝L700          板号:DATE4DMB8D0  REV
          故障:不开机
          维修:近来生意好像是越来越不好了啊,不知各位老板你们怎么样呢?看看论坛里招聘的貌似也比较少了,这年头想找一份好工作特别是在这行我觉得还是比较难的啊,各位老板如有看到此帖务必给小弟一条光明大道啊。值的一提的是突然看到本站最新推出了《不是事儿》全系列书籍可以用积分部分兑换了,这应该是全体维修人员都梦寐以求的吧,为了快点实现这个梦想特来发一小帖。
         先来上几张图 此机故障为不开机,待机3、5V均有而且待机指示灯已亮。
          于是测EC条件:1供电 3.3V正常。 2时钟 一脚是0.55,另一脚是0.6说明是正常。  3复位 3.3V正常。4适配器检测信号及休眠信号 均为3.3V正常。接下来我们就要按下开关了 实测按下开关DNBSWON#也有3.3-0-3.3的跳变,与此同时EC也已经正常发出S5_ON信号了。于是就先刷EC BIOS,然后又刷了个南桥BIOS,一通刷后故障依旧想想应该还是电路的问题了(板号是一模一样的BIOS).
         还是先出去透透风回到座位上没事按按开关玩玩,突然发现电流开始的时候是有0.01的变化的,那这样是有触发动作了啊。于是追查看是不是3、5V的后极有问题导致它保护了呢? 重点是测试PQ34和PQ40这两个场管,因为这是S5电压的。实测阻值是正常的,那就看看电压是不是正常的。按下开关后S5D竟然只有0.26V,追查发现到了这里 当按下开关后S5_ON为3.3V导通PQ13,那么PQ12自然就截止了,为什么S5D只有0.26V呢?仔细一看PR76这个电阻有点发霉,于是换上一个电阻电流成功上起来了。但是还是没有亮机,看电流的跳变很正常啊,难道是BIOS有问题?幸好刚刚有备份于是速度刷回去亮机成功。之前明明下载的是板号一模一样的,就是机型有点不一样,论坛里的是L700-C05B,而我的是L00-C09N。好吧,既然有这种问题
        特来上传一下吧,方便大众

网友:
我也刚碰到一台L700的机器,开机掉电,过了内存后就掉,不接内存不掉,刷了个南桥的bios好了

网友:
我前天修了一台 除尘除坏的,, 插内存掉电 后来换南桥好了

网友:
东芝这款机器问题还是蛮多的,刷BIOS有时候能开机但风扇狂转、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