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L197WA换了个AOC的液晶屏显示不正常

楼主(2015-09-16):
联想L197WA换了个AOC的液晶屏显示不正常,把两个液晶屏后面的程序芯片换掉了 也不行。求高手解答。把驱动板的程序。改一下行吗。

网友:
(联想L197WA换了个AOC的液晶屏显示不正常)没理解换的什么。是一样大的屏吗?是换的逻辑板还是换的屏。

网友:
能上个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