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K没有PM_STP_CPU#和PM_STPPCI#

楼主(2015-09-16):
现在主板是加电0.42A,没有CPU复位,南桥有PLT_RST,测CLK_MCH_BCLK 和CLK_CPU_BCLK 都没有波形,再测PM_STP_CPU#和PM_STPPCI#都为高电平,肯定是不对,这两个信号都是从南桥出来的,不知道具备什么条件南桥才以发出低电平的PM_STP_CPU#和PM_STPPCI#信号. CPU供电芯片的PG正常,VR_PWRGO_CLKEN也正常,CLKRUN#也正常!高手们请出来给讲讲!

有PCI复位,CPU时钟都没有就没有换南桥,只是加焊了一下,因为没有CPU复位就没有考虑BIOS

网友:
搞个程序看看。。。。。

网友:
pci有复位吗

网友:
没有换个南桥吗?

网友:
有PCI复位,CPU时钟都没有就没有换南桥,只是加焊了一下,因为没有CPU复位就没有考虑BIOS

网友:
这个和bios关系不大吧

网友:
换个桥试试吧

网友:
很给力!路过学习学习  只为多点分 没办法 新人穷啊

网友:
没时钟就查时钟,好像还是南桥有问题,直觉

网友:
准备换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