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AMSUNG)]
求三星 T27A550驱动板图纸

楼主(2015-09-16):
   一台三星T27A550,无图像,无声音,无背光,但电源灯OK,也能开机,开机后驱动板上所有电压都OK,CPU的25M始终也OK。
求这个驱动板的图纸,版号:BA41-01594
图片如下图,

或者有这个板子的报个价格

网友A:
至少背光应该正常才对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至少背光应该正常才对啊?

背光开启信号都 没发出

网友C:
此机器维修手册我有  不过看了一下这个没有图纸  只有维修思路 如果需要的话我发到论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此机器维修手册我有  不过看了一下这个没有图纸  只有维修思路 如果需要的话我发到论坛

发上来看看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背光开启信号都 没发出

如果供电都正常,包括DC转换也正常,加焊主芯片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供电都正常,包括DC转换也正常,加焊主芯片看看,

所有电压全都正常,CPU也加焊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供电都正常,包括DC转换也正常,加焊主芯片看看,

最关键的,按开关键能开机,说明CPU应该是没多大问题

网友:
楼上的资料不错,下来研究下

网友D:
刷个BIOS试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刷个BIOS试一下吧

这个机器的BIOS是FLASH的,怎么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