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70 比较纠结的换其他CPU不亮机集显供电0.5 灰屏后电压1V差不多

楼主(2015-09-16):
集显电压以及波形是这样的
然后进系统的时候灰屏电压是这样的

这个难道是CPU供电芯片坏了?
大神们帮忙分析分析
  • 关闭

网友:
换个U试下呗

网友A:
和集显供电无关,  查LVDS信号

网友:
搞个程序看看,,,,,

网友:
灰屏 是缺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集显供电无关,  查LVDS信号

亲能说清楚么 LVDS 需要查那些呀  这个比较高深了把 小弟还不太清楚这个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