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4N68T-MLEV2 REV1.00怪问题

楼主(2015-09-16):
ASUS M4N68T-MLEV2 REV1.00  会自动开机

把机子关了不管是软关还是硬关都会自动开机  或者把电源拔了再插也会自动开

恢复过出厂刷过BIOS   都无果  哪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另附上次板BIOS  这个是好的 BIOS

补充内容 (2015-9-22 12:22):
IO旁边822。。。。。坏了 换上 OK了

网友A:
查开机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
有的是桥的问题

网友:
网卡看下有没有问题

网友B:
查一下触发电路吧。可能是IO有问题。

网友:
把桥烤一下,试试,楼主可以吗?

网友C:
先查IO开机电路,然后再查桥RTC电路。

网友D:
IO旁边822。。。。。

网友E:
PWBTN 链接的822电阻 。。估计报废了

网友F:
量一下触发针上的电压看正常不?不正常往下查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IO旁边822。。。。。

比较牛叉的 哈哈哈   好了 机子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量一下触发针上的电压看正常不?不正常往下查呀

IO旁边822。。。。。

网友:
引用 网友E:
PWBTN 链接的822电阻 。。估计报废了

IO旁边822。。。。。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查IO开机电路,然后再查桥RTC电路。

IO旁边822。。。。。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开机电路是否正常

IO旁边822。。。。。坏了 换上 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一下触发电路吧。可能是IO有问题。

IO旁边822。。。。。坏了 换上 OK了

网友:
万恶的华硕 万恶的822 华硕真的送钱啊

网友:
最后还是这可恶的822排阻有问题了。

网友:
主要是更换SIO 旁的8.2K 小排阻,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21442534046本人提供代修服务

网友:
是欧盟的节能电路有可能出现了问题,还有可能是RTC 电路电压断线了,南桥收到异常的RTC 电压,仅供参考

网友:
华硕也多是822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