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杰I5-G416 v5.0诊断卡 03

楼主(2015-09-16):
SOYO 主板G41-L V5.0 原开机不跑吗 ,测试各路电压均有 无意中用风枪吹了下时钟后跑马 开机跑马C1 ..D5.. 03断电 自动重启再跑c1 .. d5 ..90..2a..38..亮机一瞬间代码重跳 85..D5..03不亮机 重刷BIOS 无果 求思路
自动重启
刷BIOS

网友:
看看外设 和 串口芯片

网友:
加热时钟芯片能跑马,说明时钟芯片不稳定,换时钟芯片和晶振试试。

网友:
楼主可以上图吗?

网友:
楼主有结果了没?

网友:
时钟芯片你先加焊一下。如果不行就换吧。先换晶振,再换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