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维修部案例发布 GeForce 7050M-M不跑码及灰屏

楼主(2015-09-16):
主板品牌

主板型号
芯片组
PCB版本
BIOS型号
BIOS备份

精英

GeForce

7050M-M

NVIDIA

V2.0
故障描述:

   不跑码及灰屏
解决方法过程:

   触发后供电、时钟、复位正常不跑码,NVIDIA单桥通病桥空焊,加焊桥后开机跑码正常,显示器灰屏无图像。

   遇到这种情况首先想到的是行、场信号有问题,测量行、场信号南桥输入门电路端如下图所示:

   波形及频率如下:

   波形及频率如下:

   可以从上图看出此板的行场的频率是不一样的,打值一样,此时也不知道是不是好的,因为手上无单桥NV的主板无法测量,找了一块同是上AM2CPU的主板,AMD双桥的主板测得行场信号的频率是一样,感觉此板是不正常,于是首先更换门电路还是一样,怀疑自己桥没有做好,再次拿下散热片观察时发现桥旁边一贴片小电感脱落,补上此电感后故障修复。

  导致显示灰屏的为3.3_DAC

小小菜鸟, + 5 很给力!

网友:
加5分  坐沙发

网友:
这里脱离的电感应该起到储能保险作用。

网友:
图中解释制作得不错,很精美!

网友A:
饼哥少发帖  今天有看到了 那个电感没接上那就没电压咯

网友:
看来还是得仔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饼哥少发帖  今天有看到了 那个电感没接上那就没电压咯

相当于断开了3.3VDAC电压输入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饼哥少发帖  今天有看到了 那个电感没接上那就没电压咯

是啊 还是有图纸好啊 一看就知道

网友:
经验丰富直接找到故障点

网友:
技术含量高

网友:
我都不像说话了 直接加分去 了

网友:
ASUS试过行场短在一起,跑完码就是不显,刷BIOS换北桥修得可欢了,最后把那些个电阻电容全干掉,直接把行场接到接口那里OK

网友:
NVIDIA单桥通病桥空焊,如果重做還不行的話我就沒辦法了,大大思緒清楚修好這板.

网友:
这个可是好东西啊,慢慢看

网友:
案例记录很详细 啊 , 谢谢 大神

网友B:
怎么前后两张板子不一样?前边的是ECS精英的,后一张 是映泰的,一张是蓝色的,另一张是紫色的,是不是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怎么前后两张板子不一样?前边的是ECS精英的,后一张 是映泰的,一张是蓝色的,另一张是紫色的,是不是呀?

就是精英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精英板子。

自己去看看最后那一张是不是映泰的N68S?

网友:
英伟达的桥都是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