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内存供电求助

楼主(2015-09-16):
接收一台富士通  LIFEBOOK AH42/C 版号DA0  FH2MB6E0 REV:E  开机电流上到0.38掉电   测得各个电感都有电压 就内存电压没有请教内存供电芯片工作条件。另附上淘宝买的图纸论坛利没有的

富士通 LIFEBOOK AH42C 版号DA0 FH2MB6E0 REVE.pdf

网友:
查开启和pg信号正常吗

网友A:
你确定各电感都有电?芯片12/14/15的供电,11/10的开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各电感都有电?芯片12/14/15的供电,11/10的开启。

机子是集显的 HM65桥 待机有    CPU两个供电1.0   集显供电0.8   北桥1.06  还有个1.05V vtt   (不知道是干嘛的)  电池没接充电电感没电接了有12V  能充电  就内存没电所有电感都在这了

网友:
内存电感也没短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各电感都有电?芯片12/14/15的供电,11/10的开启。

错了是不能充电  电池也不开机  但是有12V输出  你说的 芯片12 有19V 14  15 开机有5V  10 11开机有3.3V这样是不是说条件都足了?  不充电要不要先干充电芯片

网友:
不插电池电流0.002插电池电流0.033

网友:
把内存供电芯片各脚电压情况测出来,大家才好帮你分析。

网友:
123/0V     4 /0.01V    5/0V   6/5V  7/0V  8/0.01    9/0V  10.11/3.3V    12/19V 13/开机0V不开机3.3V    14 15 16/5V    17 18 19/0V  20/0.01V  21/0.01V   22不开0.02开机4.8V  23/0V  24/0V除13  22其他都是开机时候的电压

网友:
能说清 主要针脚供电情况吗 你说这 看这也不知道那个有电压那个没有呀

网友:
1VTTGND 2 VTTSNS 3GND/0V     4 MODE /0.01V    5 VTTREF/0V   6  COMP/5V  7 NC/0V  8 VDDQSNS/0.01    9  VDDQSET/0V  10 S3 11 S5/3.3V    12 VIN/19V 13 PG/开机0V不开机3.3V    14 V5FILT  15 V5IN 16 CS/5V    17 GND 18 GND 19DRVL/0V  20 LL/0.01V  21 DRVH/0.01V   22 VBST 不开0.02开机4.8V  23 VLDOIN/0V  24 VTT/0V除13  22其他都是开机时候的电压

网友:
看8207的供电开启反馈

网友:
开启电压是S5你看这个正常不!是由EC发出的SUSON控制产生的

网友:
这种查到具体哪个电压没电的,还是先查开启信号和芯片的电源脚吧

网友:
S3 S5都有的

网友B:
供电满足后就查开启,一步一步来,要人家帮你分析谁有这个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供电满足后就查开启,一步一步来,要人家帮你分析谁有这个时间

哥,不帮忙咱不讲话好不?

网友:
供电,开启,pg 这样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