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维修部案例发布 铭瑄9600GT 无核心供电与显存供电维修

楼主(2015-09-16):
显卡品牌

显卡型号
芯片组
显卡容量
BIOS型号
BIOS备份
铭瑄
9600GT
G94-350-B1
512M

故障描述:

     无核心供电与显存供电
解决方法过程:

拿到手后打值正常,上电测量无核心供电与显存供电,显卡一般是核心供电正常之后才会去开启显存供电,核心供电采用APW7068方案。

   首先测量芯片工作条件,8VCC供电正常,9REF正常,1FS_DIS开启正常,用示器测量上管控制极能抓到瞬间20V的波形,测量核心供电电感时也能抓到瞬间的波形,在排除短路与场管不良的情况下那么问题就锁定在反馈电路。

   检测反馈调节补偿电路3脚与4脚时发现3脚的补偿电路一电容断裂,更换此电容后修复。

迅维维修部承接全国各地维修业务,联系QQ:2867126052有事您Q我,咨询电话: 4006631699

网友:
不错啊,显卡修的那么细心啊,我记得迅维有专门测显卡那个软件IOS 镜像的

网友:
楼主很细心。。谢谢分享你的陈果。。。

网友:
没修过显卡呢,想买个供电线回来试试

网友:
还能修显卡 技术部越来越牛了

网友:
这才叫维修,如果没有示波器,可能要走弯路了

网友:
讲解和分析很明白,---------------又是一个坏电容的,

网友:
显卡维修思路,好修吗只修简单的故障码

网友:
我要那个测试软件,发给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