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 AMD独显开机诊断卡跑 15

楼主(2015-09-16):
    如题所示,能触发但不显示电流能够上到1.5左右.拆下主板这个板子是AMD独显的机子.插上诊断卡触发诊断卡跑到15就停下来了就不跑了.可以确定内存是跑过了的应该是跑到显卡就不跑了.上论坛搜了一下这个机型的BIOS随便看了一下有位兄弟的本子也是跑15.但没有告诉结果.下了个BIOS刷了一遍还是跑15.用风枪吹了一下北桥还是一样.换了一个CPU也还是一样.静下来想想15应该就是显卡不过,找来图纸量显卡的电压,电压和信号都是正常的.既然都是正常的那就把显卡取下来重做吧.上焊台显卡取下植球一气呵成啊.装上去之后结果悲剧了还是跑15啊.没办法了只能换个显卡了订了个显卡一天后到了装上新显卡.触发诊断卡跑过15到19啦.接上屏显示了.自此维修结束装上收钱.兄弟们给点分吧.附上图纸和BIOS

网友:
自己先顶一个吧.

网友A:
到后面原来还是显卡的问题啊。

网友:
经验丰富。可以啊

网友:
这种不好判断啊

网友:
楼主经验不错,赞一个

网友B:
千辛万苦到后来还是显卡的问题啊

网友C:
最不想看到的结果 就是换显卡 成本高 风险大

网友:
经验很丰富呀

网友:
经验丰富,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后面原来还是显卡的问题啊。

是啊。换了才好。重植都不行。

网友:
不到万不得已不想动桥

网友:
所以只能一个个去排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千辛万苦到后来还是显卡的问题啊

呵呵。没办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不想看到的结果 就是换显卡 成本高 风险大

这个显卡不贵。60元也没有黑胶。还算很好做的。

网友:
我的机器型号一样 现象一样,显卡重置了不行,看来我也要买显卡了 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