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维修部案例发布 联想G450 LA-5081P开机无显示,电流0.45A左右维修

楼主(2015-09-16):
笔记本型号

板号
芯片组
显卡型号
BIOS型号
BIOS备份
G450
LA-5081P
GM45+IBM
N10M-GS2-S-A2
25Q16BV

故障描述:开机无显示,电流0.45A左右
解决方法过程:拆机通电测量各个大电感电压,发现供电都正常CPU供电也正常。但是CPU根本就不发热,装上假负载测试供电时钟复位PG发现时钟和复位没有其他正常。打开图纸找到时钟电路测量时钟的供电,正常。14.318的晶振,波形频率正常。开启CK_PWRGD。没有0V,通过查图纸发现开启信号是进南桥的如图

既然南桥给发出了有可能南桥坏了,或者桥工作条件不满足。还有就是通道有问题。首先查了下工作条件都正常,后来有打阻止500多好像也正常。没问题啊难道真的桥坏了?先不着急换桥,先把时钟的开启断开然后飞了个3.3V如图

通电测试,哈哈可以显示。然后装键盘硬盘测试,发现老是黑屏蓝屏死机。极其不稳定。有可能时序乱了的缘故吧。没办法只能拆掉线在查查。用万用表打了下南桥那边的阻止发现无穷大,难道中间的电阻坏了。顺着线跑了下,电阻找到了但是没坏打电阻的阻止还是无穷大。如图

因为电阻上边有个点怀疑过孔断线,直接拆桥。但是那个点离焊盘比较远而且还没有线通道焊盘。难道有其他线路,拿着放大镜在电阻旁边看看确实有线,而且就这线断了。如图

把线补上又把桥做回去。对地测阻止300多了。刚才只是时钟芯片的阻止500多。通电开机正常电流跑到1.几A亮机,装机测试。如图测量1天没什么问题

迅维维修部承接全国各地维修业务,联系QQ:2867126052有事您Q我,咨询电话: 4006631699

网友:
拆下电阻再打焊盘阻值,可能就省不少功夫了。

网友:
现在发很多帖子呀

网友:
什么 情况 天天有贴发

网友:
楼上说的对,应该先拆掉电阻,然后用刀片刮漆,再测量,就应该少了很多步奏,不需要拆南桥了

网友:
当时细心检查就不会误杀桥了

网友:
是第一张图纸的的r873那边断线?

网友:
迅维维修部 出品,必属精品,很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

网友:
图片好模糊,是那个电阻铜孔断线了?

网友:
那BGA不是白做了

网友:
肯定化了不少时  间 吧

网友:
楼主这断线是什么原因照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