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维修部案例发布 联想G455 LA-5971P 开机电流2A无跳变无显示维修

楼主(2015-09-16):
笔记本型号

板号
芯片组
显卡型号
BIOS型号
BIOS备份
G455
LA-5971P
216-0752001
216-0749001
25Q16BV

故障描述:开机电流2A无跳变无显示。
解决方法过程:拆机测量各个大电感对地阻止发现北桥旁边电感PL701短路,通电北桥巨热。把桥拆掉换了个新的上去。通电开机电流有跳变但是无显示,内存波形也正常。先刷了个BIOS。但是故障一点也没变。那有可能是显卡有问题了,对地测显卡到桥的阻止也没发现问题,没办法只能干显卡了,先拆了重置不行换。重置OK如图

迅维维修部承接全国各地维修业务,联系QQ:2867126052有事您Q我,咨询电话: 0755-61506511

网友:
过程简单了点,能具体点就好了。

网友:
这个是AMD芯片组的吗?

网友:
过程看似简单,维修起来可费功夫了,换桥和显卡.

网友:
2a电流好大一般显卡问题电流在0.9到1.几a,学习了,有些机子加焊不行得值锡

网友:
我遇到这肯定是换,不置

网友:
发多些出来吧

网友:
    坏2个桥客服还修吗?

网友:
很给力!路过学习学习  只为多点分 没办法 新人穷啊